求教下:3B=4C,还有BAC6ZB具体的型号?

楼主(2017-10-12):
求教下:3B=4C,还有BAC6ZB具体的型号?

在修炼想V310,版号:daolv6mb6f0

故障是电流到0.6掉电。经测,没有CPU供电。然后待机的时候,3V电压有变化。

3V芯片丝印:3B=4C

还有个芯片BAC6ZB也求助下,具体的型号。

还有BQ247805的充电芯片参考的图纸,各位朋友们谁有。搜不到相关信息。

网友A:
3B=4C是RT7290AGQUF
BAC6ZB是SY8288CRAC

网友A:
充电芯片是bq24780S吧,并不是什么bq247805
这个充电芯片官网就有手册

网友:
3B=4C应该是RT729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是bq24780S吧,并不是什么bq247805
这个充电芯片官网就有手册

“s”  “5”???我仔细瞅瞅去。。。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B=4C是RT7290AGQUF
BAC6ZB是SY8288CRAC

好的,非常感谢。我已经给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