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D 不触发 待机有3V 无5V 5V只有0.92

楼主(2017-10-12):
ASUS K53SD  REV.5.1 不触发 待机有3V 无5V 5V只有0.92v ,只有点位图不怎么会看,换过EC  待机芯片,刷过BIOS 还是一样 ,不懂怎么修了,有没有人修过这机器的麻烦指点下。

网友:
要是 这样的话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主板  谢谢

网友:
查EC待机条件,BIOS程序,SPI总线

网友:
你先了解下点位的使用看习惯了点位比图纸还好用的   5V不正常就重点查下PWM 5v相关的线路 或者找待机芯片的图纸参考

网友:
先不管5V吧,看板子好像待机不需要5V的,查EC条件。SUS_PWRGD   、   120脚AC_ON_IC#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待机电流时多少呢?。。。。。。

网友:
待机是有3V 5V的,3V正常,5V电压低,你查查5V这一路,有没有短路,是前级还是后级。没有短路的话,就换换待机芯片看看,还不行就查查5V反馈电路

网友:
问题你要看下按开关后5v有没有,有的话先不用管,看下ec和桥的条件

网友A:
已经修好了,还有一台不懂什么BIOS(一个朋友说是USB3.0的BIOS搞不懂),拆下来就好了,装回来也行了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
先打一下pwm 5v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还有一台不懂什么BIOS(一个朋友说是USB3.0的BIOS搞不懂),拆下来就好了,装回来也行了搞不懂 ...

怎样修好的,我现在手头上有一片和你的一样,EC换了也是不触发,未刷BIOS之前是有5V没3V,刷了之后有3V,5V只有0.95,刷回原BIOS也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修好的,我现在手头上有一片和你的一样,EC换了也是不触发,未刷BIOS之前是有5V没3V,刷了之后有3V, ...

把我图上的那个BIOS拆下来试一下,我的拆掉就好了

网友:
测量一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待机芯片换个试下,或查下5V的分压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我图上的那个BIOS拆下来试一下,我的拆掉就好了

我这个拆掉不行,BQ24740换掉也不行,最后追查ACOK#这个信号到PQ8808不正常,换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