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0V开机掉电

楼主(2017-10-12):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550V机器,板号是X550VC,开机5——10分左右掉电,电流掉到0.6A左右,主板电压都正常,风扇转速一快一慢的,有时掉到待机电流0.12A,可以再次开机的,刚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拆开一看,风扇并不堵,把散热系统重新清除了一下加上硅胶测试,结果还是一样,接着想会不会是BIOS问题,接着刷了,结果还是一样,还有开机鲁大师测试主板温度并不高,不知掉哪位仁兄碰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CPU和内存问题已排除

网友:
这个机器没碰到这种情况 以前碰到过别的 把桥和显卡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