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液晶坏线怎么办

楼主(2017-10-12):
坏线越来长   ,,,,,,,哪位哦高手帮帮

网友:
这是液晶漏液,会越来越严重,直道大片都黑屏,解决办法就是换屏

网友:
这个就是报废,留着做系统用吧。

网友:
这个就是报废没得办法。在就是换屏

网友:
这个明显漏液了,慢慢就漏的全屏都是了

网友:
明显漏液了,报废处理!!!!!!

网友:
液晶寿命本来就不长,3-5年就会出现老化现象,还不如以前的老CRT耐用~~29寸CRT我家用了快15年,还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