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联想Y510P拆机

楼主(2017-10-12):
此款机器有点小技巧,先拆最后面的一个壳子,下掉光驱,光驱是右边的卡住的,然后再拆最上面的C壳,就看到主板了,主板有两个镙丝固定,拆了就可以了
技巧

网友:
C壳有点不太好拆,要注意卡扣,四周都是卡住的

网友:
迅维的学员发的贴子就是牛啊,哈哈哈

网友:
拆的多了就顺手了。。。。。。。。。。。。。。。。。。。。。。。

网友:
金币怎么得?

网友:
牛逼了,Y系列我只修过 480 470

网友:
联想的还比较好拆但是螺丝柱子就是容易坏

网友:
尾壳不好拆 多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