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M-PLUS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7-10-12):
Z87M-PLUS REV:1.05开机一长两短报警,装不装内存都一样。上假负载测供电都正常。也没有发现断线
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感觉是BIOS问题.但是奇怪的是去官网下的BIOS刷上不报警但是不显示。
刷了三四个版本都不行.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有这个亮机的BIOS传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在官网下载的BIOS需要编辑好才能刷 试试这个

网友B:
官网下的BIOS需要分离才行。另外如果插上原来的BIOS,内存168脚复位信号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的BIOS需要分离才行。另外如果插上原来的BIOS,内存168脚复位信号是多少?

反复开机关机.发现偶尔能亮一下。168脚电压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下载的BIOS需要编辑好才能刷 试试这个

刷了故障一样,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黑表笔接地,红表笔去测168脚复位。然后短接重启针。很大概率很开机。可是看点位。复位是CPU发出了.而且一直有1.5V电压。难道是CPU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故障一样,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黑表笔接地,红表笔去测168脚复位。然后短接重启针。很大概率很开 ...

有点没看明白这一句,有地方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下载的BIOS需要编辑好才能刷 试试这个

是不是官网的BIOS是在win环境下使用的,要在编程器上刷入要做变化?
另外分离后的BIOS的内容跟原版下载的有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故障一样,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黑表笔接地,红表笔去测168脚复位。然后短接重启针。很大概率很开 ...

记得某贴轩总提到内存电压1.5v经过分压至0.75v送到CPU引脚,参照GA-Z87P-D3图纸,的确是在CPU的AB38脚,名称:A_SM_VREF。 不过这个电压到底要干什么事情,只有轩总才知道

网友:
哥子,内存插槽上面的3.3v电压来了没有哟,这电压无就要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复开机关机.发现偶尔能亮一下。168脚电压1.5V

查查CPU的内存基准分压信号是否正常,一般是内存供电经过2个电阻分压,送给CPU。

网友:
官网下载的BIOS程序是需要分离才可以的,你分离了吗

网友:
现在新型华硕主板去官网下bios  都是cap的  需要分离 你查下SPD3.3电压出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虚焊了,之前检测的时候用力压着还是报警,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开机了3次都能亮。结果装上散热器又不亮了。左右掰了掰主板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