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的CPU能换吗

楼主(2017-10-12):
华硕x550CC的CPU能换吗?如果可以的话,能换那种性能好点的CPU

网友A:
现在的本基本多的集成的cpu    bios支持还可以改 一般最好原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本基本多的集成的cpu    bios支持还可以改 一般最好原型号

现在机子本赛杨1007,想上个I3上去,但找不了关联的帖!

网友B:
你这个机应该是直接焊上去,BGA封装,不能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应该是直接焊上去,BGA封装,不能换U

那也太可惜了,一个好本就这样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