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 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7-10-12):
机器有时候开机进系统正常 关机后 在出发 就出发不了···拔掉电在开也不行 放一晚上有可以···不开机测试的时候PP12V_S0_SNS_GPUUNCORE_R 这个电压只有2.45,我想请教下这个电压怎么转换 下面是图 主供电12V-S0 是有电 的

网友A:
这机器一般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先查下开关。我碰到最多的就是开关不行造成的。

网友:
时开时不开确实不好修 太花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一般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先查下开关。我碰到最多的就是开关不行造成的。

不可能开关问题 。我试了好久·....

网友:
机器是A1418 820-3302-A  .......

网友:
都是按时序去修的,你这个电压应该是转换不过来,查查转换芯片的条件

网友:
修好了没有,带我们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PP12V_S0_SNS_GPUUNCORE_  这个电压是12V-S0转换而来

网友:
修好了期待楼主分享经验,好让我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
苹果主板不标序号图纸不好查   苹果东西修的少

网友:
一体机修到的实在是少    苹果的有时候确实是有点烦

网友:
我看着像是个比较器啊.........................

网友:
时开时不开,你也没有说明一下不开机电流多少?CPU电容不良也会造成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
苹果一体机维修的少,跟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