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暗屏维修

楼主(2017-10-12):
这个机器进水,于是清理后 机器亮了 发现暗屏,升压芯片已经换了 求助大家哪里还会引起暗屏

网友:
还有很多会引起的吧  苹  屏线  升压芯片的条件…先查下条件吧

网友:
a1502的暗屏好修 估计是断线了 看看升压芯片电压出来了没  没有就查一查工作条件

网友:
建议清一下BIOS,我见过BIOS信息错误的

网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LCD接口有没有烧机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