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6SP前后摄像头都打不开

楼主(2017-10-12):
6SP 前后摄像头都是没有图像。这种是那里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的维修思路是先测量供电,再测量其它数据脚二极值,很容易找到故障点,你要有维修方向才行。

网友:
供电前后摄像头都是共用的吗
  我想前后都不好用。应该是前后摄像头共用的电路出问题

网友:
先单独测试摄像头,看哪个不能用。都不能用是他们两个公用的供电有问题。后置坏的比较多,尤其是2.85供电。可以直接飞硬盘3V供电测试下,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前面都有这个界面。都没有图像

网友:
会不会是与cpu的通讯总线出问题了,可以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