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4.0 掉电重启

楼主(2017-10-12):
技嘉H61M-DS2 rev4.0   掉电重启.  开始能点亮   过几秒钟就掉电重启了       求BIOS

网友:
有的不一定是BIOS,两个互换一下

网友A:
http://www.gigabyte.tw/Motherboard/GA-H61M-DS2-rev-40#support-dl
这里就是官网,有下载,自己下载吧。

网友:
原则代换  有可能 不是BIOS问题 要慎重 记得要保存数据

网友:
掉电跟bios有关系?原谅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gigabyte.tw/Motherboard/GA-H61M-DS2-rev-40#support-dl
这里就是官网,有下载,自己下载吧。

M  BIOS   和  B bios刷哪个    还是都刷

网友:
最好是两个都刷了吧,你也可以拆到B那个,不用装。

网友:
官网上找一找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技嘉台湾官网能下这主板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