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6230 待机0.05维修

楼主(2017-10-12):
DELL 6230 板号 LA-7731P
待机0.04-0.05按开关电流无变化,待机3V5V有出来,手摸南桥有一点点温度,没有图纸以前也没有修过这个板子,没什么头绪的时候,就想着看下板子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进水之类痕迹,看了一圈发现在PQ4上面一点的那个电容有一点变色发黑了,就把它取下来然后加电试了一下,真的就是它的问题了,以后大家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PQ4上面那个电容

PQ4上面那个电容

待机0.04按开关也差不多

待机0.04按开关也差不多

亮机图

亮机图

网友:
有时运气好是看得见的,上次修一台索尼的也是这样,看到板上有个电容发黑把它焊下来,测是短路了,开机就好了。

网友:
公共点 电容 短路??????????????????

网友:
没有标出来,看不见电容在那

网友:
如此 需要一定的经验和眼力的 ……

网友:
有时候这些小元件不仔细观察就会绕圈子

网友:
我也弄到一个,烦的要死。。。。。。。

网友:
楼主眼睛真厉害,一点点都看出来了

网友:
有图纸吗?这样看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电容管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技术好运气也好,恭喜楼主,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仁宝的板子。19v短路就是这个电流

网友:
这个真的是运气

网友:
运气好啊。。。。。。。。。。。。。。。。。

网友:
那个电容是哪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