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无服务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12):
苹果6SP无服务,没搜到运行商,无法载入,显示如下,3G还是4G只搜到电信,2G一个都搜不到
这种就是无接收,正常是能搜到三个运行商的,确定了故障在2G这一块,要查的地方主要是:基带电源,2G功放,射频接收器这一块了。
下面开始拆机修。。。
这机器是之前没修过的,拆的时候还有胶,主板拿下来看了看,
主板还很新,也没进过水,开始查基带输出的供电吧,S1实测0.9V正常(S234没去测)
再查输出到2G功放的LDO15也1.8V正常,其它的条件也正常,直接上架子更换2G功放,

换完装机测试,还是无服务搜不到2G,这下蒙了?小6是有主射频,副射频之说,但6SP只有一个射频(射频接收器)它有问题会引起无基带,无信号,等等问题,不管37二十一换了再说
换完测试OK,

三个运行商都有了2G和4G都可以用,到此装机测试修复。6S 6SP无服务的话,射频应该通病类的了,坏的多,以后遇到这故障,可以直接换射频,不需要查来查去那么麻烦

苹果6sp无服务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810-1.html苹果6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782-1.html

七里香。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6S 6SP无服务 时有时无,换射频就可以。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6SP无服务 时有时无,换射频就可以。通病

这个是一直没有,换了就好,现在知道是通病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一流,先收藏!

网友:
是通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发贴不易,又是拍照又是打字的,值得加分

网友C:
我看论坛这个射频是通病了,都是换射频维修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论坛这个射频是通病了,都是换射频维修好的

是啊,我也看到了,不过有维修过才知道,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
其实就是转换这一块出了问题,分析起来也是这部分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E:
这个是通病吗 为什么我换了射频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通病吗 为什么我换了射频也没用啊

你换的确定是好的嘛?如果换了几个还是不行,就不是它啊,

网友:
6S一修机板靓的无服务 。不想直接换中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也看到了,不过有维修过才知道,这就是经验啊

呵呵,有时间多看一下帖子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以后有这种情况直接更换,少走弯路,直接点

网友:
能够把维修做得这么大也只有迅维了 桃李满天下 在此祝贺了

网友:
6SP的射频通病, 就像6无服务,基带 两个点断线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哦  发帖不易加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好多人说通病,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
6S 6SP 中频、通病。。。。。。。。。。。。。。。。

网友:
这个很早有发过了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一流,先收藏!

没有没有,也是刚入门小白

网友F: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摔坏的吧,自己会坏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摔坏的吧,自己会坏掉吗

通病,也就是你不摔不进水也会坏的

网友:
虽然是通病,能分享给大伙就要支持一下,

网友:
好,不错,多出精品,领教了,楼主的这个帖子非常好

网友:
这种根本不用换2G功放。直接上去换中频就 能好。

网友:
受教了,我这个刚好有个还没搞定,赶紧试试

网友:
膜拜,不管三七二十一,这句话很牛逼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遇到直接换射频,谢谢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   无服务就先搞射频

网友:
   楼主  6s有时候能正常开机  也能正常使用  但是有时候死活开不了机  有时候开机使用几分钟就死机了 然后就开不起了   是什么故障啊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