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Pavilion Mini 300-010cn 哪里能买到这个风扇 ?

楼主(2017-10-12):
惠普Pavilion Mini 300-010cn 哪里能买到这个风扇 ?
机器比较特殊,没有找到 配件。

网友:


网友:
如果淘宝上都买不到,估计就很难买到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不可能没有把,兄弟,,,

网友:
到TB找一下 找不到就只能找售后了

网友:
马云那肯定有的   全能的

网友:
这个风扇长得和HP G4的有点像,改装下装进去应该可以

网友:
马云 没有 卖的就没有办法哦

网友:
如果不是特殊的风扇,楼主可以考虑改一个,

网友:
tb没有就想办法找个类似的改个上去

网友:
淘宝都没有???????。。。。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X宝没有找到、比G4的薄很多,客户想要原装的,没办法再改吧

网友:
买不来就找个差不多的改嘛。。。。

网友:
你就不能找个差不多的可以装的上不就可以了,我们一般都不买的

网友:
找个接近的改个上去呗,一般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A:
如果淘宝上都没有这个风扇的话,基本上没有希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淘宝上都没有这个风扇的话,基本上没有希望了

没有 ,已经跟客户沟通好 ,改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已经跟客户沟通好 ,改造一个

呵呵,可以使用别的风扇改一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