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QUANTA DAKL6CMB8D0不触发

楼主(2017-10-12):
待机3.3v5v正常,开关电源正常,bios芯片电源1.7v不正常,查有+3vpcu经过pq84转换而来。测量pq841256脚电压3v正常,4脚1.7v。3脚2.7v左右(不正常)3脚受控pq83,pq83  2脚电压为0v 说明前面的控制电路是正常的。pq84 3脚与pq833脚通过一个1M电阻接到15v,这里很明显是电阻有问题。(注明:拆下来的1M电阻用表测试阻值也正常,不过还是要换掉他。就在板子上随便找了个几百k的电阻换上去,测试pq83 3脚电压为12v左右,+3v_s5电压正常了。附图纸与bios

Z475 QUANTA DAKL6CMB8D0.pdf

z475dakl6cmb8d0 rev d.rar

联想 Z475 AMD EC 独立显卡BIOS.rar

网友:
如果直接飞一条线给BIOS供电可不可以呢?维修讲究的就是速度,我现在都不愿意刨根问底了

网友A:
如果电压没出来 找找受控的芯片 本身的工作条件 是否满足

网友:
能完美修好的,最好还是给客户修的完美,不要投机倒把,飞线是快捷,但是问题现象解决了,但是本质问题你修好了吗?首先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造成的,直接飞线也会有风险,我这个是可以飞线,如果后面有短路或者微短路,你飞线的话,只会加大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没出来 找找受控的芯片 本身的工作条件 是否满足

你看清楚就随便吧发几句话,我已经告诉你是电阻问题了,

网友:
广达这个1m电阻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