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OPPO A59装机后不显示。有灯光

楼主(2017-10-12):
装屏时没有取电池,导制有灯光没有显示,显示IC都换了,还是不显示。那位朋友指点一下,或者提供下图纸。谢谢

网友A:
换屏试了没有,有的机型没关机或者没熄屏插拔的话会烧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了没有,有的机型没关机或者没熄屏插拔的话会烧屏的

换屏试了,一样的。有灯光 不显示

网友B:
已经搞定,最后一个排阻脚不正常,用1.7V烧了一下。完美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定,最后一个排阻脚不正常,用1.7V烧了一下。完美显示

你说的排阻是两个一组的原件吗?那个是值通cpu的吧,可以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排阻是两个一组的原件吗?那个是值通cpu的吧,可以烧吗

是的 显示座旁边的排阻 我的就是烧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