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屏蔽板载内存 有图的发几张图!

楼主(2017-10-12):
X550CC 屏蔽板载内存  有图的发几张图!按照论坛大神帖子的方法  屏蔽了  不显示    有图的发几张  谢谢

网友:
根据论坛的帖子屏蔽了不行,就自己改变一下PCB_ID的组合方式,多方尝试不行,就需要考虑是否内存问题

网友: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参考

也可以自己尝试改变PCB_ID的方式试试

网友:
pcb-id组合多试几次就可以的出来如何屏蔽半载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