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芯片供电端反馈绕组,怎么找到这个脚

楼主(2017-10-12):
发现在网上有这个万能电源模块,感觉比较方便改装,但芯片供电端反馈绕组这个线怎么接一直没有搞明白
芯片

网友:
其实就是原芯片的供电脚...........

网友:
学过电路的都应该明白点开关电源的基础吧,

网友:
最简单单位方法就是找电源芯片附近那个25V的小电容

网友:
应该是原来芯片的供电脚吧

网友:
就是IC的供电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