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242CA闪屏

楼主(2017-10-12):
     此机为外置19V/1.3A电源,故障闪屏。先用可调调了个19V测试机器正常显示,电源0.6a多。判断电源老化带载能力下降。果断用19V/3A电源上电,瞬间有青花瓷上那种袅袅炊烟在升腾,特么烧件了呢。迅速拆机看到主板电源口边上有8pin芯片已焦灼,看不清型号。以为是这个芯片不稳定,开始找这个芯片型号,在某宝上下载了个主板图片,根据图片和烧焦的实物我竟然蒙到这个型号是apw7302b,在坛内还真搜到一同样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275-1-1.html),依据此贴内apw7302b脚位,开始查现有备件。发现我修平板时备的ssy1920和apw7302b脚位相同,代换后果然成功亮机。    故障复原了,现在是用原装19V/1.3A电源继续闪屏;用可调正常亮机;用19V/3A电源瞬间上电屏幕下边有干扰水纹,分析可能芯片本体发烫引起,赶紧断开了。
    这个电源还真不能用之前秉承的大代小的原则代换,手上只有这1片ssy1920没敢具体测各脚位电压进行比对。
    发此贴一是给坛友个善意的提醒。二亲测应急ssy1920可代apw7302b,不过ssy1920这个芯片恐怕各位也不常备吧。

网友:
这个电源还真不能用之前秉承的大代小的原则代换,呵呵你也遇到了,确实有这个问题,但也不是一定会烧,我一般是用12V的试机,还没烧过。但你说的芯片代换倒还真没试过。

网友:
现在给客户搞好了吗?

网友:
定了个原装电源,还没到货。到货后上机试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7-12-22):
直接换板,或者改电源板,修的时间长了不划算了

网友:
这个修的好复杂啊,不过楼主提醒的不错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受用以后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虽然还不大懂显示器修理,还是看帖子

网友:
  这个电源还真不能用之前秉承的大代小的原则代换,手上只有这1片ssy1920没敢具体测各脚位电压进行比对。

网友(2018-02-23):
还没有见过大代小不成功的,以后注意一点。

网友:
用三星14V肯定行   我 一般用 那种

网友(2018-03-28):
楼主讲的很详细,受用以后遇到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