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笔记本K41,版号14266-1线路图

楼主(2017-10-12):
求联想笔记本K41,版号14266-1线路图,是触发掉电的,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那位大神有图谢谢

网友A:
这种板的图纸难找,但看掉电时的电流应该能估个大概吧。还好不是所有电压都出了就是不显示的,那种基本是刷BIOS不好就呵呵了,看见这种CPU和桥在一起的板就有点没性趣修了!

网友:
淘宝找马云 问下有没有卖的

网友:
搜索暂无          怀疑某个电压不正常就尽力确定下哪路电压 或者用示波器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6907&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 ...

淘宝上也没有,看来还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也没有,看来还没有出来....

淘宝和论坛都没有的话,就是没有流传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的图纸难找,但看掉电时的电流应该能估个大概吧。还好不是所有电压都出了就是不显示的,那种基本是刷 ...

报废了,换了一个板子,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