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419 拆机除尘 搞得风扇狂转

楼主(2017-10-12):
现在 BIOS刷了 温控线换了。该装的 都反复装好几遍了 就是没有解决 CPU 四代i5 GT755显卡 坛子里有大神修过吗 ?

网友:
除尘造成风扇狂转,检查一下温控线路是否正常.
刷BIOS估计得合成才行

网友:
温控线米有插好

网友:
屏上面是不是一组小排线,插好没有

网友:
重点查下 温控相关线路 是不是拆装造成的某个线没有接好

网友:
应该是线路接错了  之前就是  接反了 摄像头那个线没接也不行

网友:
风扇狂转能开机,能正常进入系统吗?

网友:
仔细检查  接插件没有插齐全 就会狂转  苹果的机器都这样 少了外设配件 bios就可以检测到 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与可能温控线差错位置了。苹果一体机好几个温控线

网友:
如果BIOS 不起作用的话 加焊显卡 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