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7G-3开机不到一分钟掉电维修成功一例

楼主(2017-10-12):
好久没有发过帖子了,也是忙一点,也是修的本子都是简单问题,没有几个特殊案例,没有带亮点的地方,今天还好有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温控出问题的机器。
北方开始冷了好多天了,今天还好断断续续有点阳光,希望大家看完了觉得好的,也给我加点分啊,让我也阳光灿烂一下。好了下面进入正题吧。
机器:海尔7G-3 红色的,配置不低啊,二代I7,2G独立显卡,这在当时可算配置不低啦
故障:开机还进不到系统桌面的时候就关机了,关机前风扇会突然加快速度转几秒,直到关机
附加:二修,上家换过EC,刷过BIOS,问过客户说是上家说桥坏了,要换桥,但不敢保证能好,客户没换,目测其他没动过,后来维修过程中发现温控周围划断一根线
这故障我描述的可以吧,相信大部分同行都能想到:关机前风扇加速,知道关机,应该是散热问题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拆散热片,看到下面硅脂涂抹和挤压的很均匀,拆掉风扇,也看到被人清理的很干净,然后我就装上了,摸摸关机的时候显卡和cpu上边的铜管压根都不热,接下来,我有换了一块cpu,故障依旧,这时候,不拆就不行了,肯定板子有问题了。
亲自下手,边拆边试,板子都拆出来了,还是不行,仔细看了一遍,主板没有进水痕迹,上家修过EC,bios,其他无大修,觉得他还算有良心,没有乱动桥。但估计着也是怕把故障扩大。
看了一遍终于看到温控芯片,在无线网卡槽下边,内存槽旁边,芯片型号是NCT7718W,用放大镜看型号的时候,看到芯片上似乎有裂痕,有点鼓,但实在是太微小了,勉强看出来,上个图片,考考大家的眼力:

没有测出明显短路,用示波器打了下波形,开机风扇正常转速:

风扇加速直到关机时

如果之前有修主板是测量过温控波形的同志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正常的,内部有软击穿了,还是直接换吧,7718W这个芯片真是难找啊,我翻了几十片料板,都没有,看了看EMC1402这个温控较多,想想也差不多,换上试试白,结果换上一试,亮机几秒就关机了,这次还看到内存槽支架下方很不显眼的位置哟两根线划了,正是温控芯片2/3脚 D+ D- 信号,这应该是直通CPU的,(没图纸,我觉得应该是)。D+断了, D-没断,接上线试了下,还是很快就关机了,一直在想是温控不通用,又费很大劲去找,在一块N270cpu GBM南桥的小上网本主板上看一个温控,型号是T450,看着顺眼,就换上去试了试,这一试还真行了,进去系统都没关机,测试波形正常了:

开机多半个小时,也没关机,也是怕半小时定时关机,才敢装起来。

中间的是坏的7718W,最右边的是换的1402,掉电,
修好之后我专门查了一下,以EMC1402为例:

这是个温度控制IC,2 3脚连CPU座测温,然后经过数模转换由7 8脚发出连EC,4脚为热报警信号,6脚是最关键的,当这个温控IC检查到CPU温度高时就会由6脚发出低电平控制信号,直接把主板所有供电全拉掉,也就是S5状态。另外我最后也找到了NTC7718W的图纸,在联想NM-A272 G40-70图纸上有这个芯片:

6脚是空的,所以这里我有个疑问,更换1402开机显示海尔后就掉电,是否把第6脚ALERT#断开就不会断电了呢?再或者,直接断开第6脚,接上3.3V,这样,cpu温度再高应该也不会关机了吧?希望有资深同行来解决一下我这个疑惑,在此先谢谢了。

 会员671090300鑫豆2024-9-6 19:45
 会员8049032元2022-12-18 18:10
 会员3068272元2022-11-26 20:17

网友A:
温度检测芯片,有的机器折掉也可以开机的呀?

网友:
大师修机器厉害,温控波形都知道

网友:
请问楼主波波测试温控波形是测温控芯片的6pin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检测芯片,有的机器折掉也可以开机的呀?

试过了,拆掉温控芯片不装,和短接2 3脚,都是故障依旧,不到一分钟掉电,能拆掉我就不发帖子了

网友:
楼主好本事,学习学习学习了。

网友:
教科书式的帖子,复制保存慢慢理解

网友:
技术厉害 棒棒哒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细心的好处就提显在这里了。测试有时不一定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看样子要买个显微镜了!看样子要买个显微镜了!看样子要买个显微镜了!

网友:
我有个IBM W500主板  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 电脑在开着的状态下瞬间死机  在关着的状态下 充电指示灯不亮   换了个TPC8109 好用了1分钟左右 又坏掉了 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很多温控芯片可以直接拆了啊,这个很棘手哦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太好修,碰到不少掉电的机器,修过两三例温控芯片引起掉电的

网友:
看来还得买个好一点镜子了。手持的不一定能看出来。温控引起的掉电真不多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写这么牛额文章 也是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没遇到这个机器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温控坏了       少见的故障

网友:
手头上刚好有一台同机型 ,不定时掉电。已经有三天没掉了!

网友B:
温控芯片怎么找的 小白路过
jiaohe14
不用找图纸,小八角,MSOP制式,2脚和3脚有小电容直连,一般在cpu 显卡,南桥周围出现,绝对就是温控芯片
详情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呀,,,,,,,,,,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芯片怎么找的 小白路过
不用找图纸,小八角,MSOP制式,2脚和3脚有小电容直连,一般在cpu 显卡,南桥周围出现,绝对就是温控芯片

网友(2018-02-06):
应该还是温控的问题吧

网友:
教科书式的帖子,收藏学习了

网友:
X5P 也是温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