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装卡提示温度过高,用一段时间无限重启

楼主(2017-10-12):
换一块新的6p电池就可以解决这2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  也     太        简单了        吧

网友:
gagg   是 你的小号 吧       乱咬人

网友A:
怎么举报这个人,随便抠我分,我是实际维修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举报这个人,随便抠我分,我是实际维修情况

晕    明明 扣得是我的分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举报这个人,随便抠我分,我是实际维修情况

扣分已经撤销

维修案列最好写的相对清晰明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