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6V3L开机时LOGO显示正常但。。。。

楼主(2017-10-12):
飞利浦226V3L开机时LOGO显示正常但接下来就显示彩色竖线,测驱动板上5V 3.3v 1.8v正常,用“通用板”验屏正常,更换驱动板就OK了,但用了几次后又出现此故障,重烧录25文件无效,再用“通用板”验屏,屏幕完全正常,万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点一二为谢!

网友:
建议你用通用板多点一会屏,有些故障可能是隐性的。

网友:
建议你使用通用驱动板多时间测试自己的屏幕,不要看见出画面就不测试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

网友:
问题根源已找到,先不告诉大家!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前来学习,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估计是屏线或者逻辑板到屏软排线上的cof问题

网友:
问题找到了没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吧   发热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先确定下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原来也接触到一个aoc的,原装的花屏,用待用的就可以,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报价后定了原装的驱动板,回来还是一个样,后来发现用待用的是能正常显示,但是色彩不对,显示文本看不出来,显示图片的时候就很明显,放弃啦

网友:
感觉是屏哦

网友:
我遇到同样故障了。楼主不讲究,修好还不分享。

网友:
什么问题啊         期待楼主

网友:
楼主把故障源说下吧,别茂着,加油。

网友:
这个就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这是好像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