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J版号X550JX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12):
前几天接到一台同行拿来的华硕K550J不加电,插电待机电流0.02按开关没反应,拆开机器发现开关排线都是坏的 ,主板IO也被动过,华硕的机器最难搞,没有图纸 论坛上只有点位图,先用万用表测量了主板无短路,3v 5v 有就是不加电,他原来的开关排线是坏的,开关板也都被拆的就剩开关按键了没办法就找到点位直接把开关飞线在主板R3037的第一脚上, 按下开关电流表无反应,仔细观察发现主板上IO周边好像缺件在网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IO周边的图片对照了一下发现少了几个电阻 没有料板只能找点位了论坛上找到了点位图打开后发现点位图里居然不标注电阻大小,先放一边不管了 等到晚上不忙了在论坛里找了找重新下载了两次点位图终于下载到可以看到电阻大小的点位图了 用两个不同的点位图软件打开,对照着把电阻和电容补齐了,通电按开关看着电流起来了,也不管了直接装机,当时以为修好了其实并不是,装起来按开关又没反应了,以为自己没装好,拆机又一步一步测试,还是一个样,按开关没反应,当时就没信心了,不管了放到第二天再搞,收拾下班回家,第二天接着看,查EC工作条件+3VA_EC 3.3正常EC_RST3.3正常 +3VDSW_ON 3.3正常 3VDSW_PWRGD3.3正常DPWROK_EC发现不正常是0v,难道IO坏了,手头没有IO,见上家动过,我就加焊了IO居然又能开了,反反复复测试发现只要加热IO周边就可以开机,凉了就开不了机了,加热DPWROK_EC就会有3.3凉了就没了, 最后排除的范围就是圆圈画的地方,只要加热绝对开机,因为没有图纸只能对照着点位图修,,这问题之前修过,有电容不良导致的,还有就是电阻坏掉的,还有就是断线导致的,我电阻都测量过了没问题,那就排除电容,我把周边电容全部换了一遍还是一个样,中午忙,放在一边等到不忙的时候再看,到了晚上又排除电阻,换了一圈电阻和排阻,还是一样,最后想放弃,又有点不甘心,用烙铁加热来排除最后发现烙铁只要在R3093处热一下就会好,点位图上是个4.7K的电阻。我都换过了,不知道问什么热一下就会好,最后直接用风枪吹到一边放着试试, 去掉了此电阻每次都能开机,装机测试没问题了,这机器一波三折,虽说修好了但是想不通为什么,此为修经验分享给大家,点位论坛里有就不上传了

 会员2350942元2023-2-3 22:27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查下那个电阻相连的信号呢。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做维修就是要有耐心,但是你这样修好不知道能收多说银子。我这边一般看到少件的 直接不修,没那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没有查下那个电阻相连的信号呢。是什么信号

EC_GPE0看了就是这个信号一边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就是要有耐心,但是你这样修好不知道能收多说银子。我这边一般看到少件的 直接不修,没那功夫

外地同行发来的不修好人家还赔钱多不好啊所以只要时间允许也要想办法给人家修好,有的时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是要我早都让客户换板子了,华硕的没有图纸和点图非常难修

网友:
楼主很细心,也很有敬业精神,向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能多多上传一些图纸,哈哈。。。。。。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楼主厉害额,细心,耐心

网友C:
你下的是 那个图纸,有标注 电阻大小的,我下了 2个都是没有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下的是 那个图纸,有标注 电阻大小的,我下了 2个都是没有哦。。。。。。。。。。。。

这个点位图用这个软件打开可以看到电阻大小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点位图用这个软件打开可以看到电阻大小

不错,多谢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查下那个电阻是什么信号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同样希望能多多分享和上传一些图纸

网友:
想下载楼主的点位图软件用用,自己电脑被别人泼上水了,自己能查,但是要上班,有没有专业工具。拿去修,没修好,只能自己来了,谢谢楼主慷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点位图用这个软件打开可以看到电阻大小

新手,积分不够,楼主能把软件和点位图发给一份吗?770729901@qq.com

网友:
一般看到少件的 直接不修,没那功夫

网友:
华硕笔记本就是难修无图纸,只能经验了

网友:
缺件的你都可以慢慢的找,要是我直接换板了,哎。。。维修果然要靠耐心啊

网友:
楼主耐心啊。维修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
今天学习了啊  我也遇到哦了  今天看见了这个

网友:
先收藏,感谢楼主,以后碰到就不用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