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8692ln有钱也买不到货的维修

楼主(2017-10-12):
接一台同行的机械师,不开机。拆后发现通病来的隔离管OZ8692LN因为后级短路烧坏了,先把这个管拆了,接着把VIN的短路电容给去了。阻值恢复正常了。想订货把OZ8692LN给订回来,深圳那边却回话60元一个都拿不到货了。调货也没望了。早知上次就拿多几个。
没办法,把原芯片焊回去了测了电池和VIN都没有对地,那好办飞线,测的OZ8692LN的36P ACAV正常输出3.3v,看来不用换芯片了,前提是电池不能上。
后来和客户说明情况,客户也同意(将用不了几分钟的电池去了)。

8692脚位图

网友:
可以对比下OZ8690,如果引脚完全一样就可能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挺贵的,上次好不容易买了一个

网友:
慢慢的这些新机子,新配件就会接触的多了,有货就多备几个了

网友:
这么贵的芯片还缺货,真是有钱也买不到!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个图纸是在那个机器上用的是什么板号  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2017-11-25):
楼主 有没有机械师的图纸   NFSV1511  谢谢

网友:
楼主~求图啊!看不清楚!提前备货

网友:
这么贵的?那看看OZ8690LN能不能代换?这个可便宜了。

网友:
不需要电池就要看客户能不能接受, 反正现在电池也不咋耐用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富士通的笔记本充电芯片新的50多还没有货后来买了个料板才修好呀。缺芯片真坑人

网友:
现在很多的新机子都没有图纸,真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高档货连个芯片都这么难搞,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小芯片为什么这么贵  什么料板上才有呢

网友(2020-10-18):
楼主就这样飞两根线就可以了 没有其它操作了?

网友(2021-01-14):
感谢你的好贴,助我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