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上一家断了死刑的漏网之鱼

楼主(2017-10-12):
接手一台联想S300(记得不太清了)机子,客户说可能是CPU坏了,看能不能修,如不能修换板是多少钱。留下机子后,客人走了,拆开一看,独桥的,BIOS已给换过了,连边上的贴线都给吹焦了,焊油也没洗。CPU边的供电芯片也加焊过了,独桥没有焊过。插电能加电,电流上到0.38掉到0。24再掉到0.15后就不动了,换了条内存也一样,加电时测电感 ,发现内存供电是2.5V,怪也,三代内存应是1.35V才对,把内存拆了,一测竟到3.5V,这样肯定不有问题,把板子拆下来看,返转一看,发现供电下管有进液发霉的迹象。用刀片一刮,竟然对地蚀断了。补好后,上电1.35刚刚的。上电流跳变几次等了好久才显。看来BIOS又要重写。运气好,给碰上了。

网友:
还好上家没做手脚 不然就没法救了呵呵

网友:
估计上家也是三板斧功夫下去....没见效果就放弃了...根本没检查,被楼主捡到大鱼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断死刑,你也是运气够好的了,我们这里的死刑是小配件就不说了,几个BGA都做得板都变形了

网友:
上家难道连电压都不量?应该不会的吧

网友:
上家不够细心,楼主一看就知道了,技术高超啊 !

网友:
看上家这水平,没把板子干坏就是楼主的运气了

网友:
细心有技术就是赚钱的根本啊,恭喜楼主

网友:
观察发现 有断线就补线 飞线  测量测试点

网友:
这说明上家技术不行呀,客户都打算换主板了

网友:
不是进液氧了,是生产时焊接辅料没有清洗干净,

网友:
上家也是三板斧。要是技术好一点也就修好了,楼主大鱼捡的好啊

网友:
上家没发现进水,,要是在做手脚就修不好了,,

网友:
内存这样子都还能正常使用?这内存也太强悍了吧!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前来学习,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运气好幸亏没有干桥 不然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
上家是用三板斧了,没有查时序,测电压啊,也不看板子

网友:
这板子做过CPU就很难修了,很容易变形

网友:
没给你拆小件就不错了  说明还是有点良心的 哈哈哈哈

网友:
上家可能是个新手

网友:
楼主 水平杠杠的 自身水平好 不怕难啃的骨头 所以维修没有尽界

网友:
这个也能捡到,
·································

网友:
还好上家手工不差,不然修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上家这个都没看见?可惜了

网友:
上家估计就是三板斧 ,没有注意细节!

网友:
上家技术明显不行啊 这个问题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漏鱼也要楼主有功底才行啊

网友:
这就是细心的好处啊

网友:
你这上家还没给你搞破坏,我遇到个华硕的板载内存,CPU什么都烧短路,上家搞得。看都不看果断还给客户

网友:
这种上家修过的机子价格都可以报高些

网友:
上家难道连电压都不量?应该不会的吧
说明还是有点良心的

网友:
2.5v电压,内存没有烧到吗?幸运的没有话说

网友:
这叫什么?这就叫眼尖的拿钱

网友:
个人觉得 维修只有不想修的 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上家估计就是个三板斧,干完BIOS,桥,显卡就没有劲了,不会查电路...

网友:
细节决定胜负!所以还是要细心细心!总有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