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IPAD MINI1 硬解ID过程分享

楼主(2017-10-12):
接同行一台IPAD MINI,需要硬解ID,这也是从实地回来自己第一次硬盘IPAD ID,下面记录并分享整个维修过程1、开机到激活界面,有屏幕锁,怀疑是正常使用的机器更新了系统,发现有ID锁激活不了!同行提供了屏幕锁密码,联机,用爱思助手查看设备信息并记录!

2、记录好信息后,将平板放在返修台上70度加热,约5分钟后取下,从各个边用撬片轻撬外屏,外屏排线在左下角位置,WIFI天线也在下方,拆时注意!

3、轻扶外屏,取下内屏的4颗固定螺丝,将内屏也扶起来

4、将内屏底下的金属片的螺丝取下,将它拆下,就可以看到保护触摸、显示及电池排线的铁片,将铁片取下,先拆电池线,再拆显示与触摸线,将显示屏与外屏取下!

5、将前后摄像头排线、开关及音量排线取下,尾插排线是焊在主板上的,我连尾插连主板一块儿拆下来了

6、取下屏蔽罩,将硬盘那里的屏蔽罩剪一部分,方便操作及取硬盘,将周边元件用高温胶带做隔热处理!

7、852D 风枪 320,将硬盘吹下,吹时手感不太好,下来发现掉了好多点!!好失败!!高手们勿喷!!

8、将取下来的硬盘处理干净,拖平,放到硬盘测试架上写底层,前几天公开课上老师有说那种改任意一位序列号的方法不能用了,我没有再试,有一台6P无ID机的序列号写入底层

9、写好底层后,开始艰难的硬盘补点,说实话,硬盘点大多了,非常好补!不过店里主要是修笔记本为主,一天最多只能抽空补2个点,这不,从国庆到放假结束,才全部补完!!

10、将硬盘装回主板上后,联机刷机

11、刷机成功,激活也成功,正常进系统,解ID成功!!

 会员14699812元2022-11-12 23:44
 会员14699812元2022-11-12 23:44

网友A:
还可以这样解啊,学习了,不是11系统绑定那个码不能解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样解啊,学习了,不是11系统绑定那个码不能解了吗

IPAD MINI,系统是9.3.5,不是11!!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现在我这里还没有写硬盘的设备。。我都是给同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AD MINI,系统是9.3.5,不是11!!

序列号用6P可以吗??型号对不上照样可以过,不是硬解ID要换四件套吗?cpu 基带 硬盘 和码片??

网友:
高手啊!不错啊,有这样的维修手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序列号用6P可以吗??型号对不上照样可以过,不是硬解ID要换四件套吗?cpu 基带 硬盘 和码片??

你可以去某宝买个无锁的序列号,这个简单

网友D:
这个手法一看就是老手了,

网友E:
硬盘补点,怎么补的,涂上绿油把点都盖住了还能用吗

网友F:
你是放在BGA上加热的.我还没试过BGA上边加热,效果不知道如何,我都是用风枪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序列号用6P可以吗??型号对不上照样可以过,不是硬解ID要换四件套吗?cpu 基带 硬盘 和码片??

因为这个是 平板 不需要只需要改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序列号用6P可以吗??型号对不上照样可以过,不是硬解ID要换四件套吗?cpu 基带 硬盘 和码片??

这是WIFI版IPAD MINI,重写言序列号刷机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去某宝买个无锁的序列号,这个简单

iphone无锁的序列号就可以,不用买号了,当然,如果是要卖的机器最好是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法一看就是老手了,

惭愧,掉了那么多点,这哪是老手能干出来的啊!

网友G:
有个问题,你用的ipad5的底层,是64位的,写进32位系统mini1的硬盘,刷机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补点,怎么补的,涂上绿油把点都盖住了还能用吗

断点处上点锡浆,然后将飞线上锡后摆到那里,用风枪吹化后推到位,冷却后用绿油固化,最后再用手术刀刮出来就行了!保证不要比别的点高或低,上硬盘时多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放在BGA上加热的.我还没试过BGA上边加热,效果不知道如何,我都是用风枪加热

BGA上不要用上下风嘴,只用底下的发热砖加热就行了!效果很好,加热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个问题,你用的ipad5的底层,是64位的,写进32位系统mini1的硬盘,刷机能认?

是32位底层,是读写底层之后再修改的!!

网友H:
好详细的介绍,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I:
6P的底层可以写到iPad上面?我感觉苹果的焊工好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6P的底层可以写到iPad上面?我感觉苹果的焊工好难啊

只是6P的序列号,不是底层,底层还是原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好详细的介绍,值得新手学习。

刚好听完手机远程,有点时间就写一个帖子,平时太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听完手机远程,有点时间就写一个帖子,平时太忙了

在哪里听的远程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刚入行小白,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6P的序列号,不是底层,底层还是原来的!

哦哦哦!!!这样可以通用啊!我是新手不要见怪啊

网友J:
不是现在的ipad都不能解了吗?刷机都通过不了的呢

网友K:
弱弱地问下,也就是说你这个IPAD MINI解ID只是重新写了序列号就可以了?还是拍照的都写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大力分享

网友L: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需要认证会员才可以看吗?

网友:
这才叫技术啊,比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放在BGA上加热的.我还没试过BGA上边加热,效果不知道如何,我都是用风枪加热

学习了,下次我也这么试试,用风枪还是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弱弱地问下,也就是说你这个IPAD MINI解ID只是重新写了序列号就可以了?还是拍照的都写了?

就重写了序列号,别的都没有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需要认证会员才可以看吗?

这个是严管版块,需要认证后才能看到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重写了序列号,别的都没有动!!!!!!!!!!!!!

哦哦,知道了,谢谢解答、,:

网友:
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刚入行小白,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哦,知道了,谢谢解答

网友:
还可以这样解啊,不是系统绑定那个码不能解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惭愧,掉了那么多点,这哪是老手能干出来的啊!

看你补点,补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hone无锁的序列号就可以,不用买号了,当然,如果是要卖的机器最好是买吧

我看别人都是去买的,

网友:
B格满满的   高达上  赚钱的手艺  好人

网友:
没有弄过平板和手机,看着也挺复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WIFI版IPAD MINI,重写言序列号刷机就行!!

哦,只有wifi版的ipad 迷你才能这样做,插卡版的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只有wifi版的ipad 迷你才能这样做,插卡版的就不行??

插卡版的更简单,取个电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是现在的ipad都不能解了吗?刷机都通过不了的呢

能写,老版的都是9.3.5系统,可以正常刷写

网友M:
不会修平板平常就修点笔记本先收藏了以后学习

网友:
这个风枪温度一定要掌握好了 ,加油

网友N:
我手中也有一台!被搞得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6P的底层可以写到iPad上面?我感觉苹果的焊工好难啊

只是将6P的序列号用在IPAD上了,没有写6P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手中也有一台!被搞得不开机了

要不拿来我给你试试!!!微号:jun_7680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会修平板平常就修点笔记本先收藏了以后学习

现在笔记本生意不太好了,慢慢在转!!!

网友:
拆多了就好了 吹头发的分分钟搞定, 最近一次是解的IPAD5 是随便写的 ios11刚出前几天 这几天也没有解过ID 之前都是随便写的   关于这个问题 是不是写一个自己的序列号 然后用自己的ID激活 是不是也可以呢?  或者是已经激活过的序列号 不知道行得通不  反正手里有苹果设备不怕没有序列号  只是不想某宝买  嫌他麻烦

网友:
都掉点了   老司机啊  。。。。。。。。。。

网友:
焊工要好呀

网友:
没拆过心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卡版的更简单,取个电阻就好!!!

老司机啊,期待更新插卡版mini如何解锁

网友:
“只用底下的发热砖加热就行了!效果很好,”这是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手工不错,补点真要有点耐心。赞赞

确实是,补点太锻炼人耐心了,我现在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风险很大,要是能开机的机器搞一下不能开机啦那就麻烦啦

所以这种要和客户报风险了,万一不亮是真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解锁的也不行了  64位的机器解不了了  ,昨天来了一个刷个序列号直接不能激活气死噢了

你刷的什么系统?什么机器?序列号是哪里来的?

网友:
这个解锁确实挺好搞,就是不知道老板怎么收费,迷你1现在卖也就几百块钱,迷你1下面还有胶,不像迷你2

网友:
,,,,怎么看不到  没有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