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影驰GTX560TI黑将BIOS

楼主(2017-10-12):
发个影驰GTX560TI黑将1G的亮机BIOS GPUZ保存的

补充内容 (2017-10-13 17:40):
刚仔细看了下GPUZ参数  发现显存频率只有1000MHZ,与网上不符,想下载的注意了或许是修改过的版本

补充内容 (2017-10-13 19:08):
又百度了一下,正常的就这样

网友A:
GPU-Z保存的,一般不能直接刷到芯片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U-Z保存的,一般不能直接刷到芯片里。

能说一下怎么修改可以用吗,刚接触这个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怎么修改可以用吗,刚接触这个不太懂

得根据BIOS芯片的容量,来决定要添加多少的体积的空白文件后缀,GPU-Z保存的BIOS,一般都会吧空白部分直接省去。所以GPU-Z保存的BIOS,软刷可以,编程器硬刷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根据BIOS芯片的容量,来决定要添加多少的体积的空白文件后缀,GPU-Z保存的BIOS,一般都会吧空白部分直 ...

谢谢指导,那nvflash保存的可以用编程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那nvflash保存的可以用编程器么?

具体还是得看保存出来的文件和BIOS容量是否匹配。

网友C:
修改BIOS这样的技术活我是敢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还是得看保存出来的文件和BIOS容量是否匹配。

哦,知道了,谢谢。显卡bios容量一般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还是得看保存出来的文件和BIOS容量是否匹配。

哦,那一般显卡bios芯片容量是多大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一般显卡bios芯片容量是多大的呢

看具体显卡BIOS芯片规格,有512Kbit,有1Mbit,有2Mbit,有4Mbit。对应容量就是64K,128K,256K,512K。现在的GTX1080这样的显卡,都是512K的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显卡BIOS芯片规格,有512Kbit,有1Mbit,有2Mbit,有4Mbit。对应容量就是64K,128K,256K,512K。 ...

哦,谢谢,看来都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看来都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了

老卡一般容量小,新卡一般容量大,具体还是要看芯片的。

网友:
很好不错,知得学习,今后得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改BIOS这样的技术活我是敢不了啊

没有谁开始就会的,试几回就会了: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