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脑火的故障

楼主(2017-10-12):
主板的故障有大多数都是很无解的,有时候自动关机(不是温度问题),一下死机一下又不死了,一下可以显示在重启又黑屏了。能有修过的解说解说吗。

网友:
你这些问题  要对着图纸与经验慢慢查的      我只能说..看看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加焊桥试试  慢慢试。。。。。。。

网友:
图纸的就算了。没那个功夫。要找图纸,要跑电路,最后修不好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