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60暗屏维修

楼主(2017-10-12):
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屏碎了,自己买了一张屏换的,由于不专业,导致主板烧坏暗屏。
客户拿来了 几乎没有上螺丝,我看了看,不显示,手机电筒照,暗屏,开机外接正常,怀疑是保险电阻烧了,由于是同行与对方商量好的价格,我就没有报价了。打开后盖,拆下主板,通电量电压,F5一端19.5V 一端为0,F5开路,F6 3.3V正常,F4 3.3V正常,于是我就找了一个0欧的电阻焊上,估计应该好了,结果吓一跳,开机连暗屏也没有了,我想不会屏烧了吧。这个是直接19.5v上屏了,于是去论坛找图纸,没有找到,淘宝问了N家 都没有,最后还是在论坛找到了,有点小黑,图纸要购买,5下载分,下载又扣了5分,下一个软件用了10下载分,。这还不说,点位打不开,我试了我好多款软件就不行,最后花了20下载分在月饼大神那里下载一个软件打开了,根据图纸上看,我换的电阻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暗屏了?于是又测电压,发现原来的F6两端电压区别太大了  一边3.3v  一边就1.v 多  ,量电阻  47K ,于是又找了一个0欧电阻焊上,电压正常了。可是还是暗屏,我彻底郁闷了,再把图纸看一遍,电路亮一遍,都没有问题,主板应该好了,我就断电拔掉屏上的屏了线,突然发现,屏线的有两根铜触点黑了,于是我就用工具刮干净,用坏屏装上试,结果很满意,屏亮了。
故障判断原因:由于客户自己弄。笔记本内部有电池,客户不知道直接换屏到时碰电烧了20V供电的保险电阻F5,同时F6也受伤,我换了,F5,没有换F6,排线触点有烧痕,导致接触不好再次烧了F6,我在换上的F6供电正常了,不能用是因为屏线已经发黑严重了,无法正常接触,导致3.3V没有继续黑屏,而不是暗屏。
,图片是坏屏测试,换新屏后来人说话忘记拍照了

网友A:
细心加耐心总能找到问题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心加耐心总能找到问题的地方

谢谢!问题找到了不敢轻易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题找到了不敢轻易下手

老司机 怎么手机发帖没有奖励啊

网友C:
这个碰到过,以往贪快没拆电池时没有一下子插好碰到旁边的线就会烧保险或者烧显卡,现在都不敢这样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碰到过,以往贪快没拆电池时没有一下子插好碰到旁边的线就会烧保险或者烧显卡,现在都不敢这样插了。

客户说都拆光了,不知道里面还有一块电池,我笑着说你下次就知道了;他说你还想我再摔一次啊;我说多练习才能学技术...................................................

网友:
THINKPAD的就是保险多,屏接口那最多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技术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细心加耐心,钱就来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ThinkPad的就是保护好,,保险比较多,,

网友:
哎呦这个点位图不错,还是彩色的。T460刚过保修,有钱人用的机器啊

网友:
thinkpad 笔记本修暗屏新式的比老式的要好修些  楼主也是比较细心了

网友:
学习了,大神.向你致敬!!!!!!!!!!!!

网友:
保险 坏了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技术要求高。但是价格却要不上去,还没大人修了。  我们小地方修笔记本要饿死的。

网友:
谢谢!问题找到了不敢轻易下手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网友:
细心加耐心,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D:
大意惹的祸,带电操作风险大呀。。。。。。。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前来学习,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测试屏也弄张清爽点的,这看的多累哦

网友:
之前我碰到过主板上的保险烧掉的  换了一个

网友:
经常有遇到这样的客户。在M宝买回来。电池都不拆,就装,把屏烧  暗屏,   又把屏退个M宝 。给我们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意惹的祸,带电操作风险大呀。。。。。。。

如果他们也专业,我们还吃什么......

网友E:
有些电脑就是这样,必须一起换才能好

网友F:
这下客户就不用自己换屏幕了,亏大了,把主板都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电脑就是这样,必须一起换才能好

看来下次还得多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下客户就不用自己换屏幕了,亏大了,把主板都烧坏了

还好没有烧芯片,I5的芯片也不便宜,显卡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没有烧芯片,I5的芯片也不便宜,显卡是集显。

大芯片一般换屏烧不了,遇到几次客户自己换键盘把主板换的不开机的

网友:
细心加耐心,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实在不行还可以改工作调价满足去,给他能显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