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Z500亮度偏低无法调节维修

楼主(2017-10-12):
接客户一台联想Z500笔记本,描述故障为屏幕偏暗,但不是暗屏,比正常屏的最低亮度还要低一点,按键盘上的亮度调节按键亮度无变化!测机果真如客户所说,按下屏幕亮度调节按键时,在电源选项里的亮度标尺会有反应,但是屏幕亮度无任何变化!!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很可能是亮度调节信号有问题了!报价,客户同意后留机,拆机。

根据图纸显示,亮度调节信号在显示座第8脚,由EC或PCH来调节,电路中未安装PCH过来的电阻,而采用EC控制

上电,测量显示座第8脚电压,发现只有0.3V,明显不对,而且调节亮度时没有任何变化,可以认为是EC输出的信号有问题!以前修过的机器这种问题大都是EC故障,换EC就好!但此机也可由PCH来控制亮度,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R431移到R430处,开机测试,亮度恢复正常,按亮度调节按键也可以正常调节 ,此机完美修复!!

PS:2017-10-17下午,同行拿一除尘搞得不亮屏的华硕机器过来修,查点位发现也是亮度调节为0V,暗屏,这个没有电路图,直接一砣锡与背光开关连起来,亮了!

 会员898913300鑫豆2024-4-9 01:28
 会员10091242元2023-2-8 10:23
 会员9971242元2022-12-26 15:10
 会员3300252元2022-11-20 15:41
 会员4698402元2022-11-5 09:47

网友:
老司机维修果断,判断准确,厉害

网友A:
原来EC控制亮度改为PCH来控制,果然经验十足

网友B:
我修过两台这问题,也是移电阻解决,这可能是通病。

网友C:
好思路的 这个问题 我是会死修ec部分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两台这问题,也是移电阻解决,这可能是通病。

那是EC哪里出问题了尼楼主又发现吗

网友D:
6666,这个你是怎么知道信号的。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66,这个你是怎么知道信号的。厉害了。

亮度调节啊  根据你的热键调亮度 电压也跟着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EC控制亮度改为PCH来控制,果然经验十足

主要是机器这样设计的,又有图纸支持,其实这样的维修基本都算是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两台这问题,也是移电阻解决,这可能是通病。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个问题,所以就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这个还真是经验也只能说楼主运气也不错。有些信号控制是需要配合BIOS的。无论怎样为楼主点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思路的 这个问题 我是会死修ec部分  受教了

现在的客户会催得比较急,订EC时间比较长,如果没有PCH的控制信号,我会把亮度与开关信号并在一起,这样亮度就正常了,只是不能调节了,一般客户也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66,这个你是怎么知道信号的。厉害了。

图纸啊,只要有图纸,根据显示工作原理,一下子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迅维出来的表示这个问题是送钱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客户会催得比较急,订EC时间比较长,如果没有PCH的控制信号,我会把亮度与开关信号并在一起,这样 ...

不能调节亮度?但我这前修好后是可以调节亮度的

网友:
楼主就没有追查下EC看是不是真的是EC本身问题还是外部引起的?

网友F:
联想不能调亮度,一般都是下载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G:
Z500 在BIOS里可以调节吧,进系统就不能调装电源管理驱动就OK

网友:
写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技术真好 感谢分享出来

网友H:
楼主岂不是捡钱了,EC改PCH,我的话是直接飞3V过去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前来学习,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I:
进BIOS 调亮度 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主要是来看下能看懂不 呵呵!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不错 电路也很熟

网友:
不错不错,6666,但是驱动也可以解决,,

网友:
怎么是怎么回事              解释下啊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电阻换过去就直接由pch控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不能调亮度,一般都是下载电源管理驱动

要是这么简单就能搞定,我会拆机维修吗?亮度调节在不下电源管理驱动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Z500 在BIOS里可以调节吧,进系统就不能调装电源管理驱动就OK

BIOS下也不能调,进系统调节时电源管理里显示亮度调节杆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岂不是捡钱了,EC改PCH,我的话是直接飞3V过去

飞3V过去是最亮状态,不能调节亮度了

网友K:
一般直接是改个开启信号连起来,一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般直接是改个开启信号连起来,一拖锡

飞3V过去是最亮状态,不能调节亮度了

网友:
理论学习的不错,都能把背光改一下,要是我遇到这种故障估计的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幕调节电压3.3 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波,一般都是想办法修原来的电路都没有想到像你这样把电阻移到上面位置的,下次有类似的情况可以参照你的做法!

网友:
哎哟我去,还有这种操作。大师啊,信号都被改了,老司机,以后其他的机器应该也可以试试

网友:
66666把PCH控制改成EC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BIOS 调亮度 会有意外的收获

调过,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电阻换过去就直接由pch控制了吧

是的,换过去就是PCH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L:
9012吧 是的话 刷ec内置的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修比刷更简单 哈哈 666

给简单搞定决不搞那么复杂,效率就是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把开启拉过去让客户别调了。。。。

有强迫症的客户接受不了的,交机时过不了还得重拆,这样最完美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思路,判断问题准确,应该是迅维出来的吧。

在迅维学了笔记本,今年又学了手机!!!

网友O:
这个真是学习了啊,原来我都是把亮度调节飞个高电平,勉强交货,还需要对图纸分析到位啊!!

网友:
老司机维修果断,判断准确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知道

网友P:
请问这种设计的都能通过两种方式调节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在迅维学了笔记本,今年又学了手机!!!

学了多长时间,大概花了多少钱?

网友:
佩服楼主  一般这种情况 能用就不给客户修了

网友:
EC控制亮度和PCH来控制两者各选一路都可以。!!!!!

网友:
技术真棒,谢谢分享我的Z400也有这个问题,只能固定在一个亮度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修LCDVDD的多。都是无背光

网友:
该加分奖励,这么好的贴,适合刚学习的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真是学习了啊,原来我都是把亮度调节飞个高电平,勉强交货,还需要对图纸分析到位啊!!

是啊,遇到较真的客户还真不好交差!之前我也是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这种设计的都能通过两种方式调节吗?

只要有这种设计都可以的!但大部分都是EC来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了多长时间,大概花了多少钱?

2013年2个月,2017年2个月,手机费用较高,学费不我,买料板、工具下来1万多,小2万!!

网友:
这个和S300一样,以前遇到过我也是这样弄得

网友:
是借了个电压吧

网友:
原来EC控制亮度改为PCH来控制,果然经验十足。原来还没修到过此类问题,学习了。

网友Q:
这故障很少见啊, 修的都是键盘 坏掉的, 调不了,楼主技术不错i啊

网友:
所以说   能看懂图纸  就是个好事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故障很少见啊, 修的都是键盘 坏掉的, 调不了,楼主技术不错i啊

按键盘按键,亮度指示杆会走,所以知道不是键盘的事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思路不错。加分了

网友R:
你这样看的话应该是南桥坏了。KBC应该是好的

网友S:
大师有捡到钱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样看的话应该是南桥坏了。KBC应该是好的

正相反,怀疑EC有问题,PCH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师有捡到钱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是捡到钱了,最喜欢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楼主真聪明啊,把电阻移一下就修好了!

网友:
高手,有积累的一些经验!思路很好

网友:
思路绝了。。。。好经验。。。。。。加分了。。。。。。

网友:
老司机维修就是叼,判断准确,值得学习

网友T:
同样机型我碰见几例亮度不能调节,大多是装完系统或卸载电源管理驱动后,出现屏暗不能调节亮度。都是安装官网版本的intel集成显卡驱动,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同样机型我碰见几例亮度不能调节,大多是装完系统或卸载电源管理驱动后,出现屏暗不能调节亮度。都是安装官 ...

你说的这样情况我基本没有见到过,只见过wifi打不开,需要装电源管理驱动的!另外,只装驱动收不到多少钱的,是不?!!

网友U:
   屏线接口处 移动电阻,我也遇到过一次,移动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这修起来快啊!这个有可能是BIOS坏了啊……

网友V:
不错  之前  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 我遇到的话 肯定先怀疑机子驱动的问题   原来还有硬件的问题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遇到过一台安装官网驱动解决了!

网友:
老司机牛逼呀··亮度调节由ec控制改为桥控制  不错不错  又学到一招···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老手了,呵@!!!!11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我以为是驱动的问题或者键盘

网友W:
不知道这样改过去会稳定不,不过还是为楼主的聪明点赞。。

网友X:
那是EC哪里出问题了,又发现吗……

网友:
老司机维修果断,判断准确,厉害6666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也爱大胆尝试,就需要这样的精神啊,和楼主好好学!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这样也可以,算是长见识了,看来是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EC控制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U:
屏线接口处 移动电阻,我也遇到过一次,移动了之后就好了

是啊,这样的故障修起来最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错  之前  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 我遇到的话 肯定先怀疑机子驱动的问题   原来还有硬件的问题  ...

有可能有的机器驱动问题也会这样,我是没有遇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知道这样改过去会稳定不,不过还是为楼主的聪明点赞。。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机器的设计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X:
那是EC哪里出问题了,又发现吗……

没有时间仔细研究了,要修的东西太多了,能快点搞定就好!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涨见识了,加分顶你。

网友:
很懒啊骚年 ,就不能跟EC来一次深入的交流吗

网友Y:
直接一铬铁 7 8脚不是更省事吗

网友Z:
这样也行啊    亮度高的话  控制电压是多少  3.3V  还是0V  呀

网友:
故障判断准确                      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Y:
直接一铬铁 7 8脚不是更省事吗

今天 一台华硕就是无背光,没图纸,只有点位,只好将开启与亮度合并了,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样也行啊    亮度高的话  控制电压是多少  3.3V  还是0V  呀

亮度控制是0.7V以上,越高越亮,低于0.7V亮度会很低

网友:
楼主技术在手,信心十足~~  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6666,这个你是怎么知道信号的。厉害了。

今天遇到一华硕本,亮度调节电压为0V,结果暗屏,一砣锡堆上去屏亮了,同行回去装机,没几分钟又拿来了,不知怎么搞短路了,EC烧了!!

网友AB:
客户会催得比较急 有同感维修速度很重要哦

网友:
这个案例经典好可以值的学习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一华硕本,亮度调节电压为0V,结果暗屏,一砣锡堆上去屏亮了,同行回去装机,没几分钟又拿来了, ...

看图纸改电路比较好            断开EC线路

网友:
没有遇见过 学习了 以后遇见就知道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好贴吧子,技术牛比,相当精彩,值得学飞

网友:
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厉害的。。我基本碰到这种问题。。直接飞线让他一直亮。。。。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客户会催得比较急 有同感维修速度很重要哦

是啊,现在不想修那些疑难杂症的,会花很多时间在上面,而导致其它的活儿积压!!

网友:
原来EC控制亮度改为PCH来控制,挪动电阻解决

网友:
EC控制亮度和PCH来控制两者各选一路都可以

网友AC:
加分了  楼主是把原来受EC控制的调节信号改为由桥控制了  是吧

网友:
厉害啊,一看就是老师傅了。。。。。。。。。。。。。。。。。。。。。。。。。。。。

网友:
厉害了老司机维修牛人顶起来................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又是一个很经典的故障了,学习了

网友AD:
有的主板强拉信号不行的!

网友:
好一招移花接木,赚钱了那叫一个爽

网友:
老司机,思路就是清晰。。。。

网友:
有时候维修就是这么的神奇这么的让人看着简单

网友AE:
我之前拿给同行修好吗,只能最大亮度了,不能调节

网友:
现在的屏开启的电压有几组的,用别信号也可以的

网友AF:
今天刚好碰一台一模一样的,我按照你的方法改了,亮度是可以调,不过不能用F11来调了,只能在NVIDIA控制面板里面改了。这应该是EC控制和PCH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加分了  楼主是把原来受EC控制的调节信号改为由桥控制了  是吧

是的,原电路有这样的设计,原板只采用了EC控制,但是PCH控制仍然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有的主板强拉信号不行的!

这不是强拉,这是正常的信号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之前拿给同行修好吗,只能最大亮度了,不能调节

那就是没有PCH调节设计的,只能一砣锡与屏供电连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今天刚好碰一台一模一样的,我按照你的方法改了,亮度是可以调,不过不能用F11来调了,只能在NVIDIA控制面 ...

键盘上可以调节的,没有问题,非常完美!!你的也是这款机型?

网友AF:
我的机型板号都跟你一样的,键盘调亮度只看到亮度条在变化,亮度实际没有变化,只有在显卡控制面板里调亮度才有变化。我就挺郁闷的,跟客户说的换屏,结果屏定回来了,强行给客户换上了,明天看看能不能过客户这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的机型板号都跟你一样的,键盘调亮度只看到亮度条在变化,亮度实际没有变化,只有在显卡控制面板里调亮度 ...

键盘调亮度时量下LVDS接口上的亮度电压有变化没有?如果有变化,那还是屏幕或系统的问题,如果没有,则是控制信号的问题!

网友:
很厉害 佩服佩服 。…。……。………。…。…。…。…。…。…。…。………

网友:
這個問題還真沒遇到過,學習了..

网友:
图纸啊,只要有图纸,根据显示工作原理,一下子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软件是解决不了的,还需技术硬,,,,,

网友:
试试看也得有思路吧,发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是需要bios来支持的  如果机子bios不支持的话你改了也没用哦

网友:
這款機試過,不過在官网下個集顯驅動裝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 牛 ,写的很详细呢 。感谢楼主分享, 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技术真好 ,经验牛

网友:
亮度调节直接和背光开启链接 快而且稳定

网友:
亮度与开关信号并在一起,这样亮度就正常了

网友:
经验十足  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看帖子是需要认真看的,多看几遍还是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
都是一坨锡。这样来钱快。  客户一般也愿意。。

网友:
学习了,刚刚好需要这个...

网友:
控制亮度这个我一般是改最亮无法调节这种

网友:
不错呀,又学习了一下呀了呀很好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次 换个屏幕没好  经过向楼主学习 以后不会再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研究过,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2017-11-11):
碰到过很多台了,都是直接改成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