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独显 i5 la-6884p 1.0 电流1.1不显 无集显电 怎么修?

楼主(2017-10-12):
联想 y470 独显 i5 la-6884p 1.0 电流1.1不显 无集显电 怎么修?其他供电都有,不上内存电流到1.0.上内存可以到1.15-1.1这样。BIOS 有跳几个波。内存电阻上没测到波形。。BIOS刷过。。依旧 内存 CPU 独立显卡供电 都有,接下来 怎么查?

修好了::内存槽有断线,一个是VTT针焊点断了。。一个是3.3V断了。。。。。还有2针焊点也断了, 补了半天 最终飞线补上 好了。。。。

网友:
换个CPU 供电看看,这机器跟G470芯片应该一样

网友:
问题太多了,外设,声网卡,显卡,edid,都去看下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情况,只是原来不是这样,修好后接屏,好像听到滋声,再上电就没了集显电压。

网友:
替换法试试看看  最小硬件法问题的范围缩小 就好弄了

网友:
把转换电压再查查,南桥的1.5V ,会跑马,但会不显示 ,此前遇见过一台

网友A:
把CPU供电接到集显供电上去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楼主写的不是很清楚,BIOS有几个跳波是CLK信号?

网友:
先看看外设  刷个bios试试   再看看内存的  SMB_CLK_S3 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很多机器是跑马之后才会发来集显供电,看情况仔细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CPU供电接到集显供电上去看能不能开机

我去,你这个方法有点雷人啊

网友:
这是跑码电流,挡内存吧?遇到过U3转换+1.5V_CPU_VDDQ不正常

网友:
SMBUS有没有?没有就换CPU,换桥
前提是先排除内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你这个方法有点雷人啊

我亲身测试过的,如果主板其他条件都正常的话,把CPU供电飞到集显上也是可以开机的!这样做可以验证其他地方是不是好的,也可以使用的

网友:
应该没过内存吧 先往其他的地方看 一般我碰到这样的就放弃了  没着

网友:
cpu处加一个330的电容试一下看看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美国内存    查条件吧

网友:
散热器下面的板线容易腐蚀,仔细看下短线没有,0772000也是容易坏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机子桥好像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