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苹果元件功能标注图

楼主(2017-10-13):
新手求苹果6s  7  8元件功能标注图

网友:
6s的应该有,7的没有见过,可以买个加密狗里面有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虽然模糊了点,但还是能看清楚的

网友:
买份教材什么都有了!而且不贵!修两个就回本了

网友:
主板有哪些电压呢,能不能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