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小米6的进9008

楼主(2017-10-13):
买了一台有锁米6,不小心又锁,求助进9008的拆机触点,因为触点被上家搞的有一个连不上了,所以肯请大神告诉我两个触点其它相通的位置,谢谢

网友:
有进9008的命令吧
或是用深刷线也可以进的

网友A:
这个深度刷机线恐怕用不上,试试深挖找点,或者试试其他刷机方式。

网友:
可以用数据线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深度刷机线恐怕用不上,试试深挖找点,或者试试其他刷机方式。

是的,只能深挖找其它的点,命令进不去,谢谢

网友:
将数据线的绿线与黑线间接一个按键开关,使用方法是,fastboot模式按住电源开关,黑屏瞬间按住按键开关插入,设备管理器看出了9008就OK 了,不行就再试。

网友:
买个深度线就可以了6666666666666

网友:
用9008刷机需要工程线才能进入,一般数据线不能进入,需要改线

网友:
你要搜索下论坛嘛,我以前发表的关于小米6的框架图以及深刷点说明,别相信他们什么深刷线,这个小米早就封杀了,不能用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4528-1-1.html

网友:
小米助手试试

网友: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深度线,只用最笨最实用的方法,短接点如果坏了的话,你可以跑跑线路找到其它相连的点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