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索尼笔记本拆机

楼主(2017-10-13):
索尼的一般都是拆后壳的,在
笔记本
中还是比较好拆的,卸电池,后壳螺丝都卸了,拆下光驱,从光驱位轻轻往上抬,就可以把后壳拿下来了,接着就是主板,把排线都松开,固定主板的螺丝就几颗,主板往上轻抬就可以出来了,顺便说下此机无待机,不过保护隔离,索尼的有个自保电路,可以先放电试下:ciya:
笔记本

网友:
也不复杂呀,多多拆拆,主要是电路问题,索尼还是有图纸的

网友:
其实不复杂的,关键 是要刚出品的一些新款机器拆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