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的痛苦维修历程

楼主(2017-10-13):
故障现象:
1、触摸不能使用 2、指纹不能使用 3、无法拍照
分析过程:
手机由于进液导致如此多的故障。
1、拆机检测整个主板,J2401,J2019,J1111,J2118,J2321连接器邻近的小料掉了很多,显示是人为的拆解维修后造成的。二话不说,先补上这一大堆的小料(足足用了半天的时间)。
2、加电测试发现背光没有了,无法进行其它测试,只有先修背光。 量测PP_LCM_BL_ANODE_CONN,只有3.5V。此路供电是屏的升压电路,正常应该有22V左右,故障锁定在U1502。量测其工作条件正常,故直接更换U1502后屏背光恢复正常。触摸屏测试工作正常。
3、测试前摄、后摄都异常:用放大镜观察到J2321pin脚异常,更换J2321,量测J2321上的pin脚发现90_RCAM_TO_AP_MIPI_CLK_CONN_P/90_RCAM_TO_AP_MIPI_CLK_CONN_N无二极值,更换电感L2337后测试后摄工作正常。检测前摄工作条件时发现90_FCAM_TO_AP_MIPI_DATA1_CONN_P/90_FCAM_TO_AP_MIPI_DATA1_CONN_N  二极值异常z,连接器上的数据显示无穷大,加焊L1140后,二极值恢复正常。测试前摄工作正常。

4、拆解屏模组上的指纹模组发现指纹已被腐蚀相当严重,只有按键还能够使用,指纹完全失效无法修复。

此机修复用我半天多时间,累啊,维修真的累啊,一入维修深似海。

网友:
做维修很烧脑的,有些东西不但要会还要去想,对视力伤害也蛮大,不过 吃的这碗饭,没办法

网友:
做一行。爱一行。。。  当年就是这话。入坑的。

网友A:
如果这单维修能进账几百米米,那你的维修就有意义。如果没有,那就真是费力又费心。做一行爱一行也可以这么理解脱
要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单维修能进账几百米米,那你的维修就有意义。如果没有,那就真是费力又费心。做一行爱一行也可以这么 ...

是的。有道理。现在维修难啊。简单就不赚钱了。苦是真苦。可还要克服困难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刚入行小白,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              这单 有500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本人刚刚开学准备入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技术一流,先收藏!

网友:
修机不易,芯片级维修更是难上加难,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有时候就是不断的用脑的过程不断的去思考还有就是考眼力的过程啦呵呵

网友:
干一行,爱一行,虽然维修很辛苦,但是看到手机亮屏的一瞬间心里是高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