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G9350充电慢无图纸凭经验飞线修复

楼主(2017-10-13):
论坛的大老爷们,好久没有来看你们了,你们好吗?好久没有发贴了,今天有点空闲写一例。以前修电脑,中控切换类设备,现在又得搞手机。哎,真是一入维修深似海啊。费话不多说了,马上写资料。

故障现象:
充电慢,充电几个小时后电量依然很少,充电时间长,充满要78个小时。

维修历程:
此手机没有图纸,只有从USB口量测:
1、测试USB接口的供电5V供电(有)
2、量测USB口数据信号D+/D-对地二极值,D+二极值430左右,D-无穷大,接入电脑测试时发现电脑不能识别手机,故障点找到。
3、量测USB口到主板的FCP上的连接器发现是正常的,线路是通的,故障锁定在主板上。
4、量测主板连接器座子发现D-二极值异常。
5、拆掉U7001,开始跑线路,D+能够在焊盘上找到点,但是D-无法找到对应的点。根据维修经验,一般这两个点是成对在对方邻近点出现在的,用排除法排掉D+邻边其它的点,剩一点将此点飞线到主板的连接器焊点上。量测对地二极值恢复正常,加电开机正常,连接电脑数据传输正常,接入充电器充电电流提升起来了,到此维修结束。
写出来感觉很简单,维修中我们要多注意一些规律,思考多了维修也就顺畅了。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刚入行小白,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我手上有这个机器还没有修好,开始是无显示可以充电换了77838以后有显示,充电不正常了,电量显示一会0一会100,电池接口处充电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是电量检测有问题了,但是找不到点!

网友:
楼主线飞哪里了能够清楚点吗?谢谢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71016104652

网友:
哥哥你走弯路了 这个故障 很简单维修  把主板上充电接口那2个二极管摘掉就好了

网友:
这经验逆天了.0.................................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