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返回键不能使用

楼主(2017-10-13):
今天一个客户送来一台机器,发现手机能正常开机,但是HOME键不能用,根据HOME的工作时序开始查询。首先测量了HOME J2118的3脚,经测试,3脚的对地阻值为(1)正常应该是300Ω(欧:Ω),引起没有阻值的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断线引起的;第二种是中间接的电阻损坏引起的。首先检查了一下R2160
    发现阻值为无穷大,正常R2160电阻应该是0Ω,直接短接R2160后开机测试故障解决

网友:
厉害了哥们,有资料就是好

网友:
配点图就好了。加油哦楼主

网友:
捡钱了 捡钱了 捡钱了 捡钱了 捡钱了

网友:
要是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就好了,比如为什么是测3脚阻值,3脚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