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J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7-10-13):
  450R5J开机电流到0.17点不亮.不掉电一直在0.17不动.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主板有哪些电压呢,能不能尽量说的详细点

网友:
0.17的电流应该是有电压 不正常 根据时序先查下电压

网友:
主板有哪些电压呢,能不能尽

网友:
兄弟 你的 修好了没 我 的问题跟你的是一样的  1125B特别烫手 我换了 还是那个样子  估计是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