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不出CPU供电,求点位

楼主(2017-10-13):
此机1.05V短路,PQ701烧糊,芯片烧穿,这机子大家都知道,这路电短路,肯定是桥跟CPU都挂了,换掉TPS51219跟上下管,然后把桥也换了后开机+1.05VS_VCCPP正常出来了,上电0.2反复重启,CPU供电不出,CPU供电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按时序要出SVID后才会出CPU供电,别的供电都正常了,要出SVID必须要有PM_DRAM_PWRGD跟H_CPUPWRGD这两路信号,开机后测到PM_DRAM_PWRGD瞬间有3.2V电压出来,然后又掉回0.3,以为换的桥有问题,又重新换了一个桥,结果症状不变,无意间发现,把桥背面轻微热一下,开机就可以正常显示,冷了后又是CPU供电不出,随便再热一下,又可以点亮,桥背面只有些电阻电容,没有别的元器件,也没有点位图,U1换过,R129上拉电阻也换过,桥换了两个,症状一样。我怀疑是H_CPUPWRGD这路信号是不有问题,导致的,看图纸这路信号从桥到CPU只有一个C549跟R27相连,没有点位,怎么知道这两个元器件在哪?

网友A:
没有点位 非要找这个原件可以取下U 在座子下量或者在座子上找连接的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位 非要找这个原件可以取下U 在座子下量或者在座子上找连接的原件

谢谢大师指点,这个方法不错,当时没有想到

网友:
很多没点位的机子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现在的新板出来有图纸但没点位一样难修要花好多时间去找位置件。

网友:
兄弟,这个时候 就应该放弃了,交换 一块主板尽快解决问题,有这时间可以修好几块主板了

网友:
此机已经搞定,是被上家做手脚了,桥下面的时钟晶振处少了一个电阻,靠,害我搞了好久,最后同样的样对照才无意发现

网友:
这种 就很麻烦的    你可以刷BIOS试一下     换完桥有各种问题  有的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师指点,这个方法不错,当时没有想到

谢谢大师指点,今天在CPU座上的AY33找到这个信号没有出,还是那个PM_DRAM_PWRGD信号掉下来问题导致的,加热桥后AY33那里H_CPUPWRGD就有1.02V的电压屏可以亮,最后刚好有一片好板笔记本过来,对着那个板测量了很久,最后发现是被上家做了手脚,把时钟晶振两脚之间的电阻取了,补上那个电阻后开机一切正常了,在手上搞了好久,还好客户是朋友,嘿嘿,此机今天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