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50V5为什么蒙上了神秘面纱

楼主(2017-10-13):
              睡一觉起来打开电视,我那个“去”你的。只有它的开机LOGO。就一直卡那里了,遥控器只能开和关,其他的功能全失灵。有懂的朋友吗把它个娶了吧。

网友:
应该是有其他外设短路了、慢慢修吧

网友:
系统挂了吧?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A:
是系统。我下了一个,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我下了一个,已经可以用了

可以具体说明下刷机方法

网友:
               U盘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具体说明下刷机方法

你可以看我下一个刷机讲解,已经发表出去了。

网友:
楼上大神已经告知啦,U盘固件升级刷个机,现在德电视其实和手机差不多,非硬件问题刷个机就基本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