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漏电流的解决

楼主(2017-10-13):
什么是陶瓷电容漏电流?
对陶瓷电容施加额定直流工作电压会观察到充电电流的变化开始变大,随着时间而下降,到某一终值时达到稳定状态这一终值称之为陶瓷电容漏电流。
电容介质不可能绝对不导电,当电容加上直流电压时,电容器会有电流。若漏电流太大,电容器就会发热损坏。陶瓷电容的漏电流是极小的,所以用绝缘电阻参数来表示其绝缘性能。用电容耐压测试仪测试时,原理是在电容上中额定电压,陶瓷电容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就是多少,然后看漏电流,这个电压下如果漏电流没有超过电容规格书的规定值,就是合格的。陶瓷电容漏电流非常小,一般都是微安级,是正常范围内。
这里咱们分析下陶瓷电容漏电流原因
导致陶瓷电容的绝缘下降造成漏电现象,总结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是表面脏污引起的表面绝缘下降,这类漏电电流不十分大,一般是微安级别,热风吹一吹绝缘值会上升。其次内部裂纹,有焊接引起的裂纹和瓷片电容制造不良自带裂纹。这类裂纹引起的漏电电流会不断升高,严重时会引起局部起火。
要避免陶瓷电容漏电的情况出现,选择有品质保障的厂家,质量好的陶瓷电容,漏电流小,损耗小,容量的一致性非常精准。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危险和损失。
陶瓷电容,陶瓷电容漏电流,JEC安规电容
对电容施加额定直流工作电压会观察到充电电流的变化开始变大,随着时间而下降,到某一终值时达到稳定状态这一终值称之为漏电流.陶瓷电容漏电流非常小,一般都是微安级..避免陶瓷电容漏电的情况出现,选择有品质保障的厂家,质量好的陶瓷电容,漏电流小;损耗小;容量的一致性非常精准.

网友:
好 好 好 不错 不错  学习了 好 好 好 不错 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