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U5不触发

楼主(2017-10-13):
收到一台g50机器,待机0.1 ,待机偏大,拆机后测3v 5v  1.8  0.9  1.05都有,应该是有信号i提前出来了吧,这个不清楚,研究过的请帮忙分析一下,触发没反应,测试ec开关上电请求有跳变,测slps3# 没反应,那先查rtc电路了,没找到rtcrst#,算了,技术有限,先把slps3翘起来,看看桥有米有发出信号,结果翘起来竟然触发亮机了,这个amd的机器真的不熟悉,请问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怎么修,怎么把翘起来slps3竟然OK了,不懂,望高手指点一下,测试没问题会回复的

网友:
真的是奇葩的了。  搞掉EC的SLP-S3居然还能用

网友:
你测下SLP-S4等信号是否发出  若是正常建议多试试

网友:
测试了,放了一晚第二天不行了。昨天换了ec可以了,还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