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山寨945A不触发的维修+BIOS

楼主(2017-10-13):
时间:2017.10.13
地址:维修间
人物一:山寨945A
故障:不触发,放电后可以再次触发但进PE关机后不可再次触发,须放电,触发后进入系统各项正常,包含声音网络等。

先上全图:本来是不想写的,但看到最后还是会有收获的。

全板就这么点信息,看了下用的是83627DHG-A的IO,此IO参于触发,

在故障重现时测量如下数据:
待机是3VSB是正常的,开关针上有5V,83627上的61脚有3V,74脚的VBAT有3V,按下开关后68脚有高低高的跳变,说明开关已经将信号送到IO了,67脚有电压跳变,说明此时IO已经将信号送给SB了,此时如果SB正常且条件满足的话应该向IO的73脚发出3.3V的高电平,此时测量IO的73脚无电压,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SB没有发出,二是SB发出后被IO拉低,打值不短路,挑开IO脚的工具不在,索性换块IO,此IO也容易出问题,换过后故障依旧,看来不是IO的问题了,于是开始开波测下32.768,波形正常,于是只有一种可能,换桥了,拆了桥后没有上急换,而是刚好找找SB的待机几大条件,发现(图纸是找的其它的FB图纸)

rsmrst有3V正常,RTCRST有2.8V,受电池电压影响正常

查看S3跑线到IO正常,跑线PWRBTN#至IO发现没有值,以为自己跑错了,又跑线,带是没有值,这里花了40分钟开始重新跑,发现IO的67脚确定已经发出信号,但SB就是没有收到这个信号 :

这是放大后的,不注意谁能知道这里,这里是反复查看20分钟后确定这里有问题的,再看

这是补线后的结果,于是想换个桥,想想还是算了,本来的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重新植珠,上我的280T,半小时冷切后上电测试,多次关机后测试能正常触发且进PE后测试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如果能早些时候发现是断线了,就不会去换IO和拆SB了。

最后国际惯例:下面上传这个主板的BIOS,主要是BIOS难找,如果你的主板不能使用说明不对。

网友A:
楼主的帖子说的很详细,思路清晰,虽然板子低端了点,但是还是修好了,不是同行的话应该能收到100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说的很详细,思路清晰,虽然板子低端了点,但是还是修好了,不是同行的话应该能收到100元吧!! ...

同行出80,没有这价格也不会去动桥了,

网友:
这主板现在不知多少钱了,现在新的电脑升级很快。

网友:
楼上哥们  刷了好没啊 好了 反馈一下呗

网友:
师傅的思路清晰,细心且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时序正确,逻辑严谨,拆桥之后没有急着上桥,而是打了下开机电路中的IO与南桥的通讯信号。进而发现了有断线的存在,这是本帖的精彩之处。维修不易,加分鼓励,期待楼主有更多的原创好作品分享出来!

网友:
楼主的耐心与细心让人佩服啊,没有急着上桥,能不嫌麻烦的去打值测量一下触点。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唉,现在的维修价格不景气,能做到楼主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了。都是上手半小时搞不定就扔。

网友:
老主板了,修好也没什么价值了,适合练手学习

网友:
维修确实要细心,楼主误杀了后,幸好没有扩大故障

网友:
我的服务器主板进水,开机风扇反复停转,偶尔很少的能点亮,能维修吗? VX15832118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