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10-13):
机器接到收时上电待机0.015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检测发现没待机。。。于是查它的待机芯片u7201,就发现4pin =P5VS3_EN 开启无电压,经追查是PM_SLP_S4_L的经过0欧电阻而来的。  于是我吧ec干了,发现还是一样,于是又把桥也干了
最后就迷茫了。
于是问了下朋友他给了个时序图我,让我按着时序查 }WLS%`MU2JM`R(KW(QV3EQM.png ,看到这个才明白自己是走了弯路了,这个开启是后面才有的,应该先要有pwm2  3.3v,于是打值发现3.3短路,于是用烧鸡解决

网友A:
你是苹果专修吗?干桥这么简单。。。。

网友B:
楼主最后烧鸡烧出哪里短路啊 ,可以告知一下吗,楼主的焊工绝对过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苹果专修吗?干桥这么简单。。。。

没有呀,第一次做苹果的ec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苹果专修吗?干桥这么简单。。。。

求点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烧鸡烧出哪里短路啊 ,可以告知一下吗,楼主的焊工绝对过关啊!!!

烧到一颗电容,加点分吧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很多了,拿来就秒杀的。

网友:
真幸运,没干坏主板,苹果主板一般我都都不大干大芯片的,

网友:
,那换下来的ec 桥装上去了?还是用换上去的

网友:
水果就是好吃但要有能力才能吃到位呀!!!学习,。

网友:
。。。。信号都写S3电压了你还待机呢。。。。。。我也服了

网友:
8V  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呀,第一次做苹果的ec和桥

焊接功底不错 SMC桥都动了没有扩大故障

网友:
认真看帖不是8V短路

网友:
这是基础很扎实啊,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牛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我该怎么说 三板斧先上 而且是大动干戈  还好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也算老司机了

网友:
一开始思路就不对,桥没发信号就干桥!

网友:
还行,还行。。。。。。。。。。。。。。。。。。。。。。。。。。。。。

网友:
现在苹果电脑也多了,学习一下现在苹果电脑也多了,学习一下

网友:
老赖 我来给你加点分。。学过手机的就是手工厉害

网友:
修机器来一来就动桥很不明智的 。  有换EC 的时间   换桥的时间 倒不如先查查时序 确定故障  这样维修就不会走弯路 也烧花时间

网友:
这就不是看运气了,真真的实力啊。呵呵

网友:
苹果的桥你是怎么拆的 篓子厉害啊

网友:
我有个USB无法识别的

网友:
苹果的能干EC手工不错了,我就不敢搞

网友:
不错,这东西不好搞,学习了`~!~!

网友:
上电时序图能发一下吗?可以修机参考

网友:
虽然楼主不熟苹果的时序,但手工和动手能力是杠杠的

网友:
楼主运气好没扩大故障,但是看不出思路,应该先测量,后动手

网友:
这弯路走的牛逼了····  应该先量阻值的···

网友:
是这样子的啦。。。。。。。。。。。。。。。。。。。。。。。。。。。。。。。

网友:
先把对地阻值打一遍,按时序来还是稳点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老司机不按时序修机,走了弯路,时序很重要呀

网友:
两个都坏了吗啊  还是桥坏了    我也有个有时候不触发  我感觉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干桥大功程加油同志还好楼主动能力不错

网友:
楼主最初的思路就不对,然后就盲目的干EC干桥。苹果机器上面只要有一个信号U币正常就会导致很多故障的,需要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