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照相思路

楼主(2017-10-13):
一般进水  摔容易出现

网友A:
缺2.85V供电,楼主怎么能短接啊,这个直接从硬盘的3V供电飞过去

网友:
大神     无法超越的存在  我也要好好学习

网友:
没看明白,无法理解

网友: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一句话一张图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2.85V供电,楼主怎么能短接啊,这个直接从硬盘的3V供电飞过去

楼主这样接是没问题 的,那两个点一个是PP_VCC_MAIN,3.7V左右,一个就是2.85V输出。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接是没问题 的,那两个点一个是PP_VCC_MAIN,3.7V左右,一个就是2.85V输出。也可以的

这样有时会出现摄像头发热严重,还是感觉硬盘的3V安全点

网友:
只有一张图,什么都没有,可以理解为灌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有时会出现摄像头发热严重,还是感觉硬盘的3V安全点

光感的3v供电也可以 用vccmain短接2.85 会出现大象头在照相黑的时候出现条纹

网友:
看不懂啊!现在对图太陌生了 看来得还需要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