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6CM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10-13):
机器拿过来不通点没有待机 拆机 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就是RT8206 我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我只有用其他的笔记本图纸来看这个待机芯片的定义  我先要查看待机芯片的6脚  有19V  2个是芯片4脚LDO ON开机电压 出来没有  没有ON LDO芯片通电不会产生5V 就不会工作LDO电压 后续就没有电压 打芯片的4脚0.5V明显不对  看到8206的4脚是有19V过来两个电阻 一个为1K和150K  这个ASUS的没有 就只有吧主板翻过来查看 打电阻 有两个电阻的位置就是19V一头 200K的那个头是接地 19V的那个电阻一头有19V一头只有0.5 说明就是这个电阻了 取下来用万能表打一下 电阻变质了 3M了 靠 这个变大了马上在主板找一个10K电阻换上 通电  用万能表打待机5V出来了 这个机器是待机有5V 3V是开机后来的 通电开机 OK了 机器亮 了  谢谢大神给我加分 很久没有发了

网友A:
不错不错 思路时序清晰,图纸到位,只是找电阻估计花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思路时序清晰,图纸到位,只是找电阻估计花了时间

这个应该有点位的 找电阻有点位也很方便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修,没有图纸………………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好久都没有发个帖了  没有时间了 现在维修的电脑越来越少了呢  其实修电脑有时候要讲运气了 我运气好啊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 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华硕都能正好,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确实不好修,无论台机的还是笔记本的板子,LZ不错

网友:
不错,修的有理有据,这种维修要看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如果上去就干了芯片,哈哈,反而好不了

网友:
嗯 思路很好  应该找个点位看看的  会更快

网友:
技术不错 像你学习啦 技术不错 像你学习啦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真不好修,没有图纸

网友:
运气好也是技术的一部分,不管怎么好的,都是技术

网友:
我的机子是不过保护隔离啊,充电芯片是BQ725

网友:
有没图纸,怎么修,隔离上下管都换过,充电芯片也换过,隔离上管g级没电压,直接拉线上管,G.S电压一样

网友:
技术挺好,赞了

网友:
技术挺好,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