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上电掉电求助

楼主(2017-10-13):
联想Z380上电掉电求助。电流到1A左右无跳变,内存换个插槽变成反复上电掉电,感觉之前是内存没插好,插好内存后就掉电反复重启,求思路

网友:
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试试,测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 论坛有这个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