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改集显

楼主(2017-10-13):
媳妇用的z480 开机不亮,电脑平时刷单用的。不敢怠慢,赶紧带到店里拆机。测量发现电源接口附近的稳压二极管和保险。刚开始以为小毛病,无非插拔电源时候的浪涌电流造成。拆掉稳压管,换掉保险后开机一切正常,就放一边了。晚上带回去准备各种炫耀装逼,结果一开不亮了。直接无语。
         第二天又带走修,通电CPU供电芯片烫手,待机偏大,很明显CPU供电芯片坏了,换!再通电,内存供电烫手,换!再通电亮了。就是这么任性,修本不看图纸都能修好?装机测试,一试不要紧,20秒左右掉电,各种排查。最后发现论坛一神贴,说z480没有独显供电也可以亮机,但是会掉电。因为机器已经亮了,就没去测量显卡供电,一测果真如此。不用说了,肯定显卡供电芯片也烧了,我就纳闷儿了,怎么会烧那么多的电源管理芯片呢?适配器电压也正常啊。好多机器上也没有那个拆掉的稳压管啊。换完显卡供电芯片isl62882c 供电有了,但是不亮机了。看来显卡也坏了。某宝一看一百多一片。由于电脑是200收的,决定不换显卡,能改集显最好,而且还稳定。前面说了,没有独显供电可亮机,索性拆了独显供电芯片和两个上管,不用问还是20秒左右掉电。期间想找个集显的bios刷上试试,结果没找到。论坛有两个先辈都是换显卡的。看来只有自己想办法了。bios里改只用集显这一项,无效。那就拆掉显卡吧,上bga十分钟搞定。凉透开机,终于不掉了!上主板图和亮机图。

网友:
不错一波三折最后修好 我也改过几个 都没拆

网友:
wo 我鈤,你这个机器 坏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网友:
恩 不错不错,现在i3 i5很多机器都是可以去掉显卡一样用的

网友:
好技术,烧这么多东东都能修好。还改了集显。

网友:
好技术,烧这么多东东都能修好。还改了集显。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 应该可以算是通病了吧,遇到2次不正常的时候待机会偏大一点点0.025左右吧。正常待机应该是0.010,都是独显核心供电芯片坏导致亮机掉电。

网友:
怎么坏那么多东西?怎么用的。。。。。。

网友:
还不如重新换版得了 搞了这么久 又花这么高成本

网友:
只能说楼主好技术,修的艰难,改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的改法是在BIOS里设置用集显,然后拆掉显卡吗?

网友:
高手 值得学习的地方 赞一个给楼主

网友:
你这东西换的也太多了  会不会是取得东西不能不装啊

网友:
很少遇到要拆显卡才行的,一般翘了电感就好了

网友:
独显供电虽然拆除,但触发后芯片显卡芯片还有其他信号或者电压影响了主板整体运行,因而造成掉电现象。

网友:
这个少见

网友:
哈哈哈,毕竟200块钱收的电脑,能修好,楼主技术也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
你不改电路吗,还是只是拆了桥和改了blos的吗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不错不错

网友:
坏的东西还真不少  修的累人啊!!

网友:
一般都要拆了显卡供电和显卡才行的,

网友:
坏的东西也太多了吧